三菱伺服电机怎么样进行试运行?

楼主(2018-05-17):
三菱伺服电机怎么样进行试运行?是在没有控制线(cn1)下试运行。

网友A:
CN1必须要接。。打开调试软件就行也可以面板调试

楼主:
哦。谢谢!去搞一根cn1控制线。

网友B:
j4-a和j4-b操作是不一样的,-a的需要接线再操作,-b的需要上位控制

网友C:
CN1的线可以不接,通过软件或是参数可以点动JOG,但速度不高。

网友D:
涨知识了
人生是盘棋

网友E:
CN要接,至少伺服ON等要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