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伺服驱动外围电路的选型计算

楼主(2018-05-17):
本人小白一个,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400W伺服驱动器标称电流的4.5A,运行时真的需要这么大的电流吗,为何用钳形表实测主回路电源输入线电流最大只有0.4A?标称电流值是怎么算出来的,实际运行中真的会出现消耗那么大的电流的情况吗?
当一台设备是由400W/200W/200W三套伺服组成时,运行方式是进行点位插补运动,控制这三套伺服的总空开和接触器该如何选型?

网友A:
你用钳形表测时,是空载还是带载,伺服肯定不是额定转矩或3倍转矩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钳形表测时,是空载还是带载,伺服肯定不是额定转矩或3倍转矩输出吧
波形图监视最大转矩是130%时的电流值。

楼主:
自己顶顶,不要沉了。

楼主:
各位前辈指点指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