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7):
今天用PC连接富士V810C触摸屏,用的是USB口,PC端提示需要安装驱动是什么鬼????
软件版本:V-SFT Version  5.4.13.0

网友A:
你自己沒安裝完整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你那里有完整的软件吗?我的软件是网上下载的。。。

网友B:
USB驅動軟件目錄中有

网友C:
安装时候没有选择驱动吧

网友D:
引用楼主hsmily1983于2018-05-17 16:39发表的 富士V810C触摸屏 :
今天用PC连接富士V810C触摸屏,用的是USB口,PC端提示需要安装驱动是什么鬼????
软件版本:V-SFT Version  5.4.13.0

任何USB设备都需要安装驱动,只不过有些需要安装,有些操作系统已经内置了。

你使用的软件版本已经太低了,已经无法适用2014年以后的V8产品了。

目前最新的版本为V5.4.43。

在软件的安装目录下,有驱动,你可以自行定位至你的软件安装目录下的INF文件夹下对应的操作系统下找到驱动,也可以在该目录下双击V-SFTV5_USBDriver进行驱动安装,如果你没有找到V-SFTV5_USBDriver,请升级你的软件。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