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解决去大神

楼主(2018-05-17):
win 10 系统只能wincc flexible v3 SP1 ,但却打不开wincc flexible v3以前做的项目,新电脑又不支持重装win 7系统,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A:
发给我给你转换
发项目给你?
下载积分:+1(亓攸立)

网友B:
自己在装V3在用V3 sp1打开让它自己转换
大神能否说的详细的,因为我台win10系统装不了V3只可以装V3 SP1。本来就系用v3 sp1 打开 v3做的项目的
下载积分:+1(亓攸立)

网友C:
你走得太快乐。我们是win 7 64
所以win 7才好
专心搞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