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7):
不同品牌的PLC之间交换数据,用什么通讯方式最简单方便,    MODBUS RTU  或者Ethernet  IP    还是??????  有无样例

网友A:
只要协议相同都可以。

网友B:
1. 使用具有相同协议的通讯模块,如某品牌的PLC与西门子的PLC通讯,且该品牌的PLC模块中有支持DP或PN协议的模块,那么在该品牌的PLC上追加这个模块,使它变成支持DP或者PN协议的PLC;
2. 使用通用协议,如Modbus-RTU、Modbus-TCP等通用协议,基本上大品牌的PLC都能支持;
3. 使用无协议通讯,两边都自己写通讯程序,通讯报文格式、波特率等自己定义,这种方法在调试的时候会比较麻烦,报文中有一个字符不对,或者通讯参数有一样不匹配,都要调很长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使用具有相同协议的通讯模块,如某品牌的PLC与西门子的PLC通讯,且该品牌的PLC模块中有支持DP或PN协议的模块,那么在该品牌的PLC上追加这个模块,使它变成支持DP或者PN协议的PLC;
2. 使用通用协议,如Modbus-RTU、Modbus-TCP等通用协议,基本上大品牌的PLC都能支持;
3. 使用无协议通讯,两边都自己写通讯程序,通讯报文格式、波特率等自己定义,这种方法在调试的时候会比较麻烦,报文中有一个字符不对,或者通讯参数有一样不匹配,都要调很长时间。

工控通讯是道坎

网友D:
Modbus-TCP比较好!

网友E:
一般都支持Modbus-TCP通用协议,支持就能交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 使用具有相同协议的通讯模块,如某品牌的PLC与西门子的PLC通讯,且该品牌的PLC模块中有支持DP或PN协议的模块,那么在该品牌的PLC上追加这个模块,使它变成支持DP或者PN协议的PLC;
2. 使用通用协议,如Modbus-RTU、Modbus-TCP等通用协议,基本上大品牌的PLC都能支持;
3. 使用无协议通讯,两边都自己写通讯程序,通讯报文格式、波特率等自己定义,这种方法在调试的时候会比较麻烦,报文中有一个字符不对,或者通讯参数有一样不匹配,都要调很长时间。

此楼正解.IEC应该出一个相关规定. 或者指定CODEsys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G:
走TCP/IP,加交换机,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H:
一般PLC都是走modbus协议的多点  TCP 485 232什么的 都是它的通讯方式  协议一般是不变的 无协议的 一般也有人用 但是数据交换了 你还要自己去处理数据 很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此楼正解.IEC应该出一个相关规定. 或者指定CODEsys

不现实!

网友I:
威纶通有个叫资料传输的元件,可以通过HMI做所有连接到该HMI的设备间做数据交换,威纶通基本上支持市面上常见的协议了,PLC的话你别理他什么协议直接选对应型号就好了,够方便了吧。。。

网友D:
引用楼主zhongliang于2018-05-17 17:12发表的 不同品牌的PLC之间交换数据,用什么链接方式 :
不同品牌的PLC之间交换数据,用什么通讯方式最简单方便,    MODBUS RTU  或者Ethernet  IP    还是??????  有无样例

兄弟用 MODBUS TCP/IP(数据量不是很大或者不做数据库建议这个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