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这个G 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5-17):
图片上有 G13 (原点位置) G15 (加减速时间) G4 (最高速度) G6(启动速度)G7 (JOG速度)G9(原点复归高速) G11(原点复归低速)
G17(单速定位目标位置)G19 (单速定位目标速度) G12 (BFM#4) 一 这个什么意思? G12 (BFM#4) 一 这个什么意思? G12 (BFM#4) 一 这个什么意思? 有没有大神有比较全的G代表的意思!

网友A:
是缓冲存储器
谢谢大家!我找到了!

网友B:
智能功能模块的数字缓存区
谢谢大家!我找到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谢谢大家!我找到了!
下载积分:+1(自动化菜鸟1) 感谢分享!

网友C:
恭喜你!终于找到了------找到就好
自己摸索是会慢很多!但是基本做一次不会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