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7):
三菱FX1s的PLC上有俩个电位器,是存在D8030和D8031 中,做定时器用,为啥没有时间控制啊?哪位师傅帮看看是哪问题!

网友A:
好像是没办法模拟的 只能上PLC才能实现

楼主:
下载到PLC中运行也不行

网友B:
刪掉程式直接監看D8030,D8031,旋轉電位器應該數字會從0~255變化。如果有大概是程式問題,如果沒有大概是硬件故障了

网友C:
学习了,可调定时
拼拼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