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7):
为什么在硬件配置中添加CP或者FM模块后SIMATIC S7-300 CPU不能再进入RUN模式?

网友A:
在线监控查看诊断记录就能找到原因。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简单呢?

网友B:
无法进入RUN状态,一般为强制性停止,你看看你的硬件组态有没有问题,在看看你的SF灯是否有红灯,在CPU上看看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