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7):
求助,怎样计算?如图,小带轮固定在步进电机轴上通过同步带带动大带轮旋转,图中是小带轮和同步带的型号信息,大带轮齿数为128齿。问题是当大轮旋转3.6°时,PLC输出了多少脉冲数和小轮旋转了多少角度?步进电机细分10000,步距角为1.8°

网友A:
大轮周长约为128×5=640mm,小轮周长约为16×5=80,大小轮齿轮比为1:8,小轮的转角=大轮转角×8=3.6×8=28.8°。
另外,步进电机细分为10000,即PLC发送10000个脉冲,步进电机转一周,如果你的步进电机没有加减速机的话,那么,PLC发送10000个脉冲,小轮转360°,算下来小轮转1°的话,PLC发送的脉冲数量=10000/360=27.78脉冲,小轮转28.8°=10000/360×28.8=800脉冲。
怎样知道齿轮比就等于转角比呢?
  • 下载积分:+1(vir智能) 真诚感谢!厉害!!!

网友B:
    1楼,厉害了,学习中,感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轮周长约为128×5=640mm,小轮周长约为16×5=80,大小轮齿轮比为1:8,小轮的转角=大轮转角×8=3.6×8=28.8°。
    另外,步进电机细分为10000,即PLC发送10000个脉冲,步进电机转一周,如果你的步进电机没有加减速机的话,那么,PLC发送10000个脉冲,小轮转360°,算下来小轮转1°的话,PLC发送的脉冲数量=10000/360=27.78脉冲,小轮转28.8°=10000/360×28.8=800脉冲。

    请问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不是  360/1.8×10000   吗?
    细分设置为10000,就是电机旋转一周所需要的脉冲数就是10000

网友D:
    步进电机的细分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电子阻尼技术,其主要目的是减弱或消除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提高电机的运转精度只是细分技术的一个附带功能。比如对于步进角为1.8°?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如果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设置为4,那么电机的运转分辨率为每个脉冲0.45°,电机的精度能否达到或接近0.45°,还取决于细分驱动器的细分电流控制精度等其它因素。不同厂家的细分驱动器精度可能差别很大;细分数越大精度越难控制。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数,常规有三种细分方法:

    1、2的N次方,如2、4、8、16、32、64、128、256细分,

    2、5的整数倍,如5、10、20、25、40、50、100、200细分,

    3、3的整数倍,如3、6、9、12、24、48细分。

    百度出来的结果,貌似不是楼上说的细分多少就是多少个脉冲转一圈。
    所以结果应该是28.8°和160000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的细分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电子阻尼技术,其主要目的是减弱或消除步进电机的低频振动,提高电机的运转精度只是细分技术的一个附带功能。比如对于步进角为1.8°?的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如果细分驱动器的细分数设置为4,那么电机的运转分辨率为每个脉冲0.45°,电机的精度能否达到或接近0.45°,还取决于细分驱动器的细分电流控制精度等其它因素。不同厂家的细分驱动器精度可能差别很大;细分数越大精度越难控制。

    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细分数,常规有三种细分方法:

    1、2的N次方,如2、4、8、16、32、64、128、256细分,

    这里有两个概念可能有一些混淆,一个是“细分倍数”和“每转步数”,我上面所说的10000应该是每转步数,也就是电机旋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而细分倍数就是你上面所解释的概念。市面上有相当部分电机驱动上只有每转步数而没有细分倍数的丝印表格,所以就会常常把每转步数当成细分来讲。

网友E:
    步进每转所需脉冲数=360/步距角*细分倍数,这是通用公式
    今晚吃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