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用编码器控制三菱A伺服电机

楼主(2018-05-18):
用编码器控制三菱A伺服电机要怎么接线,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编码器只是起到反馈环节,不是编码器控制伺服电机,而是伺服电机通过编码器采集数据来实现定位、测角度、测速等
旋转编码器

楼主:
不是伺服自带的编码器而是在CN1接编码器控制伺服运转速度

网友A:
这个是伺服电机外加编码器双闭环控制额,编码器外加的话,一般都是接plc或是变频器来实现测量
旋转编码器
用编码器控制三菱A伺服电机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