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编程如何前进一个工位

楼主(2018-05-18):
如题。我在思考,有3个工位+1个工位上升下降机构
命名为工位1,工位2,工位3,工位4
人在工位1处。
我没理解过来,如何编程更方便。
工位1-工位3,每个工位1对传感器,工位4有传感器
人在工位1,放料,然后,自动前进一个工位,当然,还有其他保护措施。
我的意思是,难道是分类讨论每个工位状态,得出,当前下一步,应该如何动作吗?太累了吧。假如30几个工位流水线,不是要写废了。
专心搞钱

网友A:
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B:
看了一会儿,硬是没明白说的啥。
根据猜的意思:下一个工位有料,本工位就不动作,
每个工位有传感器,检测到工位空闲信号,作为上一个工位运行的条件就行了。

网友C:
没好办法,这个方法也行

网友D:
每个工位的手自动是单独控制,还是整条线的所有工位一起处于手动或自动状态?

网友E:
可以用移位控制,在主轴上加传感器,

网友F:
30个工位你也是一个一个上料,哪个工位感应器感应到工件,这个工位就开始动作,所有工位都在安全位才能往前移动
今晚吃鸡!

网友G:
用变址方法来做,不论多少工位都可实现,程序轮询各个待料工位状态,然后生成一个任务表格(填表),生成表格后就可以按表格排号进行操作了(生成表可进行顺序排列,如从大到小或是从小到头,这样排列的好处是可以优先对待)。图1为填表功能块:具体功能有:表格长度可设置、表格内容可排序如从小到大或是从大到小、是否要踢除写入相同的数据。返回表的长度及表的当前笔数。图2如功能描述如搜索各个待料工位状态。结合这两个功能可实生产工艺自行编排都可实。

网友H:
我个人理解,工位1满足条件就前进到下一步,到达工位2,当工位2满足条件就进入到,工位3,以此类推,条件不能满足就在此工位等待,依次循环工作,也就是按照步进工作方式进行编程就可以实现。

网友I:
不用讨论每个工位的状态 用上一个工位的状态确定下一个工位的动作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J(2019-04-16):
从多个工位中找出逻辑关系看能不能做块,这样会简单一点

网友K:
我做过相应项目, ,各工位自行完各自的动作 当下一个工位的传感器检测到当前没有料, 就启动流入下一个工位. 如此类推...

网友L:
看不懂楼主的意思。现在我碰到这种都是每个工位独立啊,然后流水线看条件是否前进,一个是安全信号,一个是工位动作完成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