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114后面接电译或继电器或线圈其功能?

楼主(2018-05-18):
PLC使用型号 OMRON CP1H 或 CP1E
指令P_ON [CF113永远ON旗标],这是程式启动就一直执行。
但现在发现以前的工程师写
指令P_Off [CF114 永远OFF标旗],后面接电译或继电器或线圈,
请教其功能?
还是说只是预留输出的位置,暂时用不到

网友A:
沒錯拉也可以暫時或永久隔開不執行部分

网友B:
这些很可能是调试用的,调试稳定后这部分就用常闭隔开了,其实是可以删掉的,不删的话也算保留了一些调试痕迹。或者是一些备用功能,只是目前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