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8):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老师给指点指点。一个加热器,功率2.5KW,电压110V(AC)。想把电流降下来点电压不变有什么实用的好方法。

网友A:
串联一个无极可调的可控硅,如果要降的多一点,直接串个二极管

网友B:
用可控硅电子调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一个无极可调的可控硅,如果要降的多一点,直接串个二极管

你好。我说的是降电流,不是降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可控硅电子调压器

谢谢,我说的是降电流。

网友C:
串电阻呗
  • 下载积分:+1(testfish) 头像一样
  •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D:
    功率那麼大
    限流危險~~可能靠
    功率調整器~~~但她也是改變電壓才能改變電流
    你硬要限流~~~則不好控制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
    想問一下,什麼情況下會需要降電流呢?
    小弟想瞭解一下。

网友F:
    引用楼主老学生于2018-05-18 11:12发表的 怎样把电流降下来 :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老师给指点指点。一个加热器,功率2.5KW,电压110V(AC)。想把电流降下来点电压不变有什么实用的好方法。

    為何要降电流?

网友G:
    欧姆定律:I=U/R
    U:电压,V;
    R:电阻,Ω;
    I:电流,A;

    看公式,电压不变,要改变电流,就串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功率那麼大
    限流危險~~可能靠
    功率調整器~~~但她也是改變電壓才能改變電流
    你硬要限流~~~則不好控制

网友I:
功率調整器吧,輸入電壓不變阿,輸出功率可以調整,功率降了電流也降了

网友J:
从理论上上说,电压不变,阻性负载电流也是改变不了的。但对交流电流来说,电流是一个有效值,所以遵循这个道理,可以改变导通时间,比如1秒50个周期之让其导通25个周期,按秒来说有效电流就是原有的一半了

网友K:
做一个调压器来改变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那麼大
限流危險~~可能靠
功率調整器~~~但她也是改變電壓才能改變電流
你硬要限流~~~則不好控制

限流不好控制,如果用分流的办法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為何要降电流?

导线及相关的器件发热。

网友L:
脉冲  调节占空比

网友M:
用触发式控制电流

网友N:
引用楼主老学生于2018-05-18 11:12发表的 怎样把电流降下来 :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老师给指点指点。一个加热器,功率2.5KW,电压110V(AC)。想把电流降下来点电压不变有什么实用的好方法。

******主要的楼主想干什么???

******节约用电,还是怕投入资金太大,还是其它???

      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恒流源的方式限制输出电流的大小,举例:对于5V、1A的电源来说,输出端串入0.5A恒流源后则最大电流为0.5A,即可通过二个恒流源分别给二路设备供电。

网友O:
引用楼主老学生于2018-05-18 11:12发表的 怎样把电流降下来 :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老师给指点指点。一个加热器,功率2.5KW,电压110V(AC)。想把电流降下来点电压不变有什么实用的好方法。

你想让那个电压不变,电源电压还是加热器两端的电压?电源电压不变可以降加热器的电流,要想加热器两端电压不变是没法降电流的,你还是重新理解一下欧姆定律的定义吧。

网友P:
换个小功率的加热器

网友Q:
不管能否能实现,但总是要增加东西的,相比之下,还不如更换电线或者电加热!如果都不换,负载电路中间串一可调电抗器!

网友R: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老师给指点指点。一个加热器,功率2.5KW,电压110V(AC)。想把电流降下来点电压不变有什么实用的好方法。
对于领导交待的如此问题,我只能改二次仪表,让领导满意(以为节能了)

网友S:
最简单的就是串接一个二极管,只能半波整流,电流只有一半左右,不过加热器的功率也相应降低了。

网友T:
可以使用变频电源,可调整输出功率(输入电压无需改变,输出会变化)

网友I:
引用 网友R: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老师给指点指点。一个加热器,功率2.5KW,电压110V(AC)。想把电流降下来点电压不变有什么实用的好方法。
对于领导交待的如此问题,我只能改二次仪表,让领导满意(以为节能了)

自欺欺人,如果你的設備算出來就是需要2.5KW,在電壓不變的情形下如果把電流降下來,那表示功率就不夠了,反過來說如果這樣可以那表示這個設備根本不需要2.5KW。

网友R:
P=U*I*cosφ是公式,现在P不变,cosφ=1,你要求U不变,I变小,这个问题只有要欧姆来回答。或者使用超导材料?现在量子理论专家也许会有好的方法。

网友U:
先把交流整成直流,再用PWM控制。不要纠结直流交流,整流和没整流的功率是一样的,因为负载是阻性的。

网友V:
        换个功率小点的加热器。

网友W:
这个怕是不行  阻性负载不降电压   怎么降电流?   串电阻也就相当于分压了   用可控硅控制半周期导通时间   或者串二极管同样的是降低了电压  最好的就是换个小功率的加热器或者直接降低其供电电压    串东西在电路上也是有功耗的   起不了节能的作用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X:
如果需求的加热功率或加热效率不变,又想在电源电压不变的情况下负载电流降下来,只能是异想天开

网友Y:
可以串联分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R: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老师给指点指点。一个加热器,功率2.5KW,电压110V(AC)。想把电流降下来点电压不变有什么实用的好方法。
对于领导交待的如此问题,我只能改二次仪表,让领导满意(以为节能了)

沒辦法。
騙的了別人,騙不了自己。

领导叫你工作,卻又不給薪,可以嗎?

网友Z:
这样也行呀!!!电力公司不是都要垮了

网友AA:
如果这样可行,那我们就不用交电费。功率与电压不变,只是电流减小。可能吗?

网友AB:
如果是三组加热,可以考虑星/三角接法。
如果是一组加热,参考1-36楼的回帖。

网友AC:
加热器的电流降下来,那还不如换个功率小的加热器,加热器主要靠电流

网友AD:
可参考37楼的回帖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