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8):
意大利进口的设备,老外服务跟不上,设备快停摆一年了,安装成功,以后就没开正常一个月,plc用的是ab的,上位机是WIN7 WIN7系统intouch2014,之前的问题是有一组以太网通讯的电磁阀通讯不正常不正常了,还有好多时好时坏的的问题,现在连intouch2014这里面的操作都没反应了,几个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供电的控制信号也没有啦,老板准备在国内找大牛重做这个系统,谁敢接单?

网友A:
LZ是哪里?拍设备图片,讲一下工艺流程,论坛里大师多的是

网友B:
引用楼主hbsylsq于2018-05-18 13:15发表的 七百万的胶带设备快变废铁,谈论哪位大牛能搞定他 :
意大利进口的设备,老外服务跟不上,设备快停摆一年了,安装成功,以后就没开正常一个月,plc用的是ab的,上位机是WIN7 WIN7系统intouch2014,之前的问题是有一组以太网通讯的电磁阀通讯不正常不正常了,还有好多时好时坏的的问题,现在连intouch2014这里面的操作都没反应了,几个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供电的控制信号也没有啦,老板准备在国内找大牛重做这个系统,谁敢接单?

Intouch授权到期了估计

楼主:
工艺流程不是问题,关键还得利用这套控制系统,程序重写,把不稳定的部分给找出来,该精简的精简,老外搞的太繁琐了,外国的月亮也不圆啊!

网友C:
感觉以太网模块有问题,以前遇到过,重写都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艺流程不是问题,关键还得利用这套控制系统,程序重写,把不稳定的部分给找出来,该精简的精简,老外搞的太繁琐了,外国的月亮也不圆啊!

国外繁琐是有道理的!欧洲设备安全第一(为什么欧洲设备设计安全的必须要用安全PLC呢?------因为他们安全认证必须达标,法律严格要求的),所以程序考虑环节(细节)才N多!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楼主hbsylsq于2018-05-18 13:15发表的 七百万的胶带设备快变废铁,谈论哪位大牛能搞定他 :
    意大利进口的设备,老外服务跟不上,设备快停摆一年了,安装成功,以后就没开正常一个月,plc用的是ab的,上位机是WIN7 WIN7系统intouch2014,之前的问题是有一组以太网通讯的电磁阀通讯不正常不正常了,还有好多时好时坏的的问题,现在连intouch2014这里面的操作都没反应了,几个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供电的控制信号也没有啦,老板准备在国内找大牛重做这个系统,谁敢接单?

    楼主问问你们做主的!能够出多少工钱------当然做不来一分不要,可以先做个小的程序(根据工艺、动作要求来做)试试。
    而且做好系统后的程序注释,操作说明书很完整(接线图纸、接线表、IO完全定义)-----更不会设置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问你们做主的!能够出多少工钱------当然做不来一分不要,可以先做个小的程序(根据工艺、动作要求来做)试试。
    而且做好系统后的程序注释,操作说明书很完整(接线图纸、接线表、IO完全定义)-----更不会设置密码

    ranbin大师啊,这么偏门的PLC都用过,确实是一大堆的安全门,安全插件,每次开机要把所有的急停开关测试一遍,才能在正常开机,太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ranbin大师啊,这么偏门的PLC都用过,确实是一大堆的安全门,安全插件,每次开机要把所有的急停开关测试一遍,才能在正常开机,太烦了

    AB可是PLC中的战斗机

网友F:
    哈哈 我刚好在做AB的安全PLC

网友F:
    AB的安全系统更新很快 不知道源程序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F:
    常规程序

网友F:
安全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F:
AB的安全系统更新很快 不知道源程序是哪个版本的

建议用皮尔磁的安全PLC-------AB的不是不好,有些方面兼容性扩展性有些难以想象------个人理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ranbin大师啊,这么偏门的PLC都用过,确实是一大堆的安全门,安全插件,每次开机要把所有的急停开关测试一遍,才能在正常开机,太烦了

安全PLC是以后的趋势(各个国家对安全要求越来越高)!你们的程序你们细心仔细检查,可能是你们对他们的程序结构不太熟悉造成很多的操作不了解而导致很多环节没有到位从而影响到开机不了---------才导致设备无法运行!好好学习现在你们设备型号的PLC------多花些心思,车到山前必有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皮尔磁的安全PLC-------AB的不是不好,有些方面兼容性扩展性有些难以想象------个人理解!

大神啊  安全系统的在意的 怎么可能是扩展兼容性呢。。。重点在安全性
而且编程的重点也不是动作 而是安全的预判 例如 输入的  输出的  网络的  动作的
而且楼主说老板想请人重新做这个系统。。。。。。。。。
我可以说 这个老板不懂这个系统  因为系统已经存在了  所以只能改
所以安全系统的第一步就几乎不考虑了 敢说中国最少60%的公司做安全系统也没这一步 。。。。。。安全计算
这个是重点中的重点
  还有有个兄弟说网络模块有问题 重新编程也没用  这种是典型的没理解安全系统的运作原理。
安全系统最怕二把刀 特别是针对AB系统 很有可能刚一接手上来毁了一个设计。
我刚开始接触安全系统的时候 ,查了很多资料 回头一看 都是渣渣资料 都是表象

简单来说 不明白AB的安全系统 连接线都是问题 没那么简单的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神啊  安全系统的在意的 怎么可能是扩展兼容性呢。。。重点在安全性
    而且编程的重点也不是动作 而是安全的预判 例如 输入的  输出的  网络的  动作的
    而且楼主说老板想请人重新做这个系统。。。。。。。。。
    我可以说 这个老板不懂这个系统  因为系统已经存在了  所以只能改

    大神啊  安全系统的在意的 怎么可能是扩展兼容性呢。。。重点在安全性
    而且编程的重点也不是动作 而是安全的预判 例如 输入的  输出的  网络的  动作的
    而且楼主说老板想请人重新做这个系统。。。。。。。。。
    我可以说 这个老板不懂这个系统  因为系统已经存在了  所以只能改
    所以安全系统的第一步就几乎不考虑了 敢说中国最少60%的公司做安全系统也没这一步 。。。。。。安全计算
    这个是重点中的重点
      还有有个兄弟说网络模块有问题 重新编程也没用  这种是典型的没理解安全系统的运作原理。
    安全系统最怕二把刀 特别是针对AB系统 很有可能刚一接手上来毁了一个设计。
    我刚开始接触安全系统的时候 ,查了很多资料 回头一看 都是渣渣资料 都是表象

    简单来说 不明白AB的安全系统 连接线都是问题 没那么简单的

    一:不知道你怎么想到这里的!难道你是AB安全PLC的推销商???
            任何安全系统(包括安全PLC)都要很好的兼容于其他系统------有点常识好不好(你的系统不能够很好地给设备的控制系统进行交互通讯----或者说是在软件通讯上面能够进行后台通讯程序的数据交换,试问你的安全PLC就能够独立控制整个设备的动作了吗?或者是运转了吗?)???安全性能的高低是产品的可靠性与系统决定的,所以安全PLC只要你编程哪里不出问题,一般安全性能是完全能够保证设备的安全性能的,但是不是所有的安全PLC都能够融入其它控制系统的好不好---你可以很好地去查询一下,比如最开始以前的皮尔磁做安全模块的时候就没有开发亚系(亚洲)的接口,而只有欧美标准的通讯接口,而这个时候你又恰恰用了亚洲的PLC来做设备的控制系统你该肿么办???--------;

    二:而且编程的重点也不是动作 而是安全的预判 例如 输入的  输出的  网络的  动作的--------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人家的就不能推翻来重新做了吗???工艺决定一切,安全方面也有安全工艺要求(也有安全动作时序),你的预判性是什么------以什么为标准呢?预判------安全不是预判,而是绝对认为设备这里(-----这个点)有安全隐患才需要判断必须设置安全保护;

    三:而且楼主说老板想请人重新做这个系统。。。。。。。。。
    我可以说 这个老板不懂这个系统  因为系统已经存在了  所以只能改-----------难道不能够把以前的全部推翻我自己来做这个安全系统吗?重新考量安全位置或者增加安全点???------;

    四:你说的下面的话自己回头看看问题在哪里
    ------所以安全系统的第一步就几乎不考虑了 敢说中国最少60%的公司做安全系统也没这一步 。。。。。。安全计算
    这个是重点中的重点
      还有有个兄弟说网络模块有问题 重新编程也没用  这种是典型的没理解安全系统的运作原理。
    安全系统最怕二把刀 特别是针对AB系统 很有可能刚一接手上来毁了一个设计。
    我刚开始接触安全系统的时候 ,查了很多资料 回头一看 都是渣渣资料 都是表象

            中国是个大国------一个有着担当的国家,国家面向世界扩大影响,已经在做这个领域!很多设备面向销售全世界------都需要达到别的国家的安全认证(就必须增加安全保护),现在国家很注重安全,虽然现在很少公司在做安全系统,并不表示没有公司不去做这个------很多公司都认识到了,特别是高危行业的设备都必须加了安全PLC的,比如济南二机的冲压机(冲压设备)或者其它公司的设备等等。
            另外不要否认任何人说的一切,哪怕他说得不完整----很可能只是表达上面没有表达清楚,都是意思谁也不能够去猜测滴!

网友G:
    Call 我吧 ,可以接,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H:
    再花1000万买一套。这个扔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D:
    有些人------别以你自己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或者看待别人------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都有领先者,都有会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Call 我吧 ,可以接,

    嘿嘿!看热闹还是抢生意!可以合伙------时间快点(短时间完成,各自负责一部分)

网友F:
    看了那哥们发言 我更确定 能做这个的太少了
    结合前两天某QQ群里某人说的自己琢磨安全系统 的说法。。。
    真是感慨  什么鬼都吹自己可以做安全系统了 。。不是鄙视智商技能 单纯的根本没那个概念或者方向
    我是不是AB的推销者 可以看我的以往发言 。。。某兄弟问SIL3的PLC 我简单的告诉他 我服务的客户符合这个要求的有AB 西门子  后来还追加说了一下  欧姆龙也有
    说什么兼容性。。。那是脑袋进了水  因为安全系统是组合的  例如楼主这个系统  他包括的有安全的和普通的系统 融为一体
    需要什么兼容?
    再说安全的预判  所谓隐患是不是通过安全指令预判出来的  如果你真正做过一个安全系统 根本不会说这样的话
    在说推到重新设计  除非这个老板钱多到烧 否则不会也不应该这样做
    重新设计包括选型 回路设计 一旦走到这一步 就必须做安全计算 那个工作量。。几乎相当于工作量的一半
    最后我想说 哥们  你的安全概念还没入门

网友I:
其实我也有想抢生意的想法

网友F:
我一点想法也没有 其实安全系统就是大坑
还有一点这个程序 和计算部分很大可能被鬼子给了另外一个国内的施工方做参照
可能在上海 或者北京

网友D:
看了那哥们发言 我更确定 能做这个的太少了
结合前两天某QQ群里某人说的自己琢磨安全系统 的说法。。。
真是感慨  什么鬼都吹自己可以做安全系统了 。。不是鄙视智商技能 单纯的根本没那个概念或者方向
我是不是AB的推销者 可以看我的以往发言 。。。某兄弟问SIL3的PLC 我简单的告诉他 我服务的客户符合这个要求的有AB 西门子  后来还追加说了一下  欧姆龙也有
说什么兼容性。。。那是脑袋进了水  因为安全系统是组合的  例如楼主这个系统  他包括的有安全的和普通的系统 融为一体
需要什么兼容?
再说安全的预判  所谓隐患是不是通过安全指令预判出来的  如果你真正做过一个安全系统 根本不会说这样的话
在说推到重新设计  除非这个老板钱多到烧 否则不会也不应该这样做
重新设计包括选型 回路设计 一旦走到这一步 就必须做安全计算 那个工作量。。几乎相当于工作量的一半
最后我想说 哥们  你的安全概念还没入门

不知道是不是油菜花开的季节------顺便乱攻击人(说什么兼容性。。。那是脑袋进了水  因为安全系统是组合的-------试问安全系统是独立的??????还是与设备控制系统组合用的??????你来回答。。。。。。  例如楼主这个系统  他包括的有安全的和普通的系统 融为一体 需要什么兼容?---------组合不需要兼容?你告诉我怎么来做???安全程序与控制程序是一体的???)肯定是缺少修养(跟教养没有关系------因为他父母肯定不会这么教育自己儿女)!怎么乱咬的还有-----------自己去看看我前面几楼发的帖子与上面的两个“比如”!另外还要你自己把你这段话与前面的对比下------矛盾不。
下面是以前做过安全系统留下的东东的链接:
链接删除------自己去看我发过帖子。
另外别管人家怎么怎么滴,管好自己------自己碗里的稀饭吹凉了再说------中国你这种类太多了,别放大自身贬低别人。

网友J:
真想找人做,建议把原程序,现有的问题,需要改进的地方,图纸,说明书等等相关的材料都发出来,
你什么东西都不提供,别人也不能评估到底能不能做。
  • 下载积分:+1(liuxiangg)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J:
    真想找人做,建议把原程序,现有的问题,需要改进的地方,图纸,说明书等等相关的材料都发出来,
    你什么东西都不提供,别人也不能评估到底能不能做。

    兄弟!你有同版本的软件与授权吗?估计他不会给这些给你------特别是授权是需要钱的。还有种可能涉及安全方面的程序---可能会加密(老外一般不会加密程序,但是涉及安全PLC的程序会不会加密我就不知道了)。这些都要先问清楚!

网友K:
    把程序、图纸、工艺流程、都上传出来#至少分享下撒#反正现在都是废铁#

楼主:
    各位大师稍安勿躁,老板现在可能还在犹豫,说是老外五月会过来,但现在还没看到人影。这AB的程序我也不懂,他都是英文,他有没设密码,我也不知道,设备原配都没中文说明书,图纸什么的,英文版图纸被我加了一些注释倒是可以分享给大家,这些注释我可是花了好多时间一个个翻译过来的!
    附件: NG210_带中文注释.part1.rar (3072 K) 下载次数:138
    附件: NG210_带中文注释.part2.rar (1220 K) 下载次数:112

楼主:
    这设备工艺不难,国内某厂仿造卖200多万,当然不是用AB的

楼主:
    这编程软件都没地方找,变频器呀各种零配件中文说明书说明书都找不到,怎么学呀?

网友L: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引用 网友M:

    AB哪里偏门了?也算是主流的PLC吧,好多汽车行业的指定用AB的,除了日系车厂。

    AB当然不是偏门,网上常规的AB PLC好像5000系列都有视频,可他这个不是,连编程软件都不知道用啥

网友N:
不难学习,有些可惜了

网友O:
我是来学习的,不是抢生意的。没那本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O:
我是来学习的,不是抢生意的。没那本事

相信大家最开始都是不会滴!任何编程都是从无到有,从不会到会慢慢学习积累的!

网友P:
开始都是不会滴,放水的人多了就会了

网友Q:
我是来观摩大神们技术交流的

网友R:
清泉石上流,我是来对诗的

网友S:
引用楼主hbsylsq于2018-05-18 13:15发表的 七百万的胶带设备快变废铁,谈论哪位大牛能搞定他 :
意大利进口的设备,老外服务跟不上,设备快停摆一年了,安装成功,以后就没开正常一个月,plc用的是ab的,上位机是WIN7 WIN7系统intouch2014,之前的问题是有一组以太网通讯的电磁阀通讯不正常不正常了,还有好多时好时坏的的问题,现在连intouch2014这里面的操作都没反应了,几个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供电的控制信号也没有啦,老板准备在国内找大牛重做这个系统,谁敢接单?

你这个应该是哪里坏了,只要修,国外的PLC程序一般能导出来,可以顺着程序找找毛病,虽然难,也不是不能做

网友T:
AB 高大上,适合本科以上人搞

网友U:
一个胶带机还搞这么多的安全回路,用一个安全plc,在国内用不上,国内几百米的造纸机,几百米的凹板印刷机,那个用安全plc和安全继电器等东西了。
建议楼主,换掉plc的cpu模块,用常规的COMACTLOGIX 的cpu,什么急停开关,们开关直接接入到输入点常闭处理,这样没有安全plc经验的兄弟就可以干活了,其实要是驱动不是通信的话,啥plc都可以用,一台plc如西门子就几万块钱,主要是变频器和伺服是什么控制方式,Ethernet/Ip,DeviceNet,如果用的是这些,选择OMRON.

网友V:
AB的PLC好是好,高大上我同意,但是使用起来头都大,只要是那里出点问题不管大小一律锁死,因为,设备是在工厂使用的
不是在实验室使用的,,工厂里什么情况都有那能做到实验室那样的条件。工厂里比如电压波动太大,变频器输出的干扰信号,设备工作中产生的振动等。都会使得电子系统有短时间的干扰信号,但AB的PLC只要有那么微秒级的问题都会锁死系统,然后,还要连接电脑来复位系统才能正常工作。如果碰到工厂环境不好只好累死工程师了。所以,我认为产品好但不代表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V:
AB的PLC好是好,高大上我同意,但是使用起来头都大,只要是那里出点问题不管大小一律锁死,因为,设备是在工厂使用的
不是在实验室使用的,,工厂里什么情况都有那能做到实验室那样的条件。工厂里比如电压波动太大,变频器输出的干扰信号,设备工作中产生的振动等。都会使得电子系统有短时间的干扰信号,但AB的PLC只要有那么微秒级的问题都会锁死系统,然后,还要连接电脑来复位系统才能正常工作。如果碰到工厂环境不好只好累死工程师了。所以,我认为产品好但不代表好用。

如果真是大师说的这种情况的话,那这AB的plc抗干扰能力也太差了,那这套系统岂不是没什么利用价值了

网友W:
我可以参与合作哟!QQ:2702233198

网友X:
坐看大神技术交流

网友Y:
真的是大神啊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