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8):
三菱FX-4AD为什么数据读不出来,D0显示为0,这是为什么?用的是CH1的电流输入,请问是程序的问题吗,接线是按说明书V和I短接接仪表+,VI-接仪表-

网友A:
那個型號,用那個模組?
jay73

网友B:
硬體配置最好有說明比較好
jay73

网友B:
FROM K0 K5 D0 K4試試看

网友A:
引用楼主似水流年ol于2018-05-18 15:57发表的 模拟量输入问题请教 :
三菱FX-4AD为什么数据读不出来,D0显示为0,这是为什么?用的是CH1的电流输入,请问是程序的问题吗,接线是按说明书V和I短接接仪表+,VI-接仪表-

好老的模組了,看看BFM #29有沒有錯誤訊息,檢查一下接線,電流模式V+,I+要接在一起
還有第一段H3333那段不需要寫,有可能這段把4AD整個關掉了。
記得開關要切到Read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老的模組了,看看BFM #29有沒有錯誤訊息,檢查一下接線,電流模式V+,I+要接在一起
還有第一段H3333那段不需要寫,有可能這段把4AD整個關掉了。

BFM29显示数字127,因该是B0-B7都是接通的,硬件和点烟都是正常的,偏移通道我也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BFM29显示数字127,因该是B0-B7都是接通的,硬件和点烟都是正常的,偏移通道我也关了

127應該就有問題了吧?127相當於b0~b6都ON了,從b0~b10都不可以ON的,我懷疑這個模組已經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