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18):
求台达二台PLC RS-485通讯一台台达触摸屏通讯程序,能在触摸屏改变从机里的参数及能启动从机里的继电器,万分感谢!

网友A:
触摸屏做主站 PLC做从站 注意设置一下PLC的地址(D1221)别设置成一样  通讯参数(C0M2为D1220)设置成一样的就可以了 一般我都是用COM2做的 有COM3也可以的只要支持RS485就可以了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49247.html
这个是我一屏3机的框架

楼主:
谢谢你楼上:能发一个程序给我吗,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用别人发在网的程序都搞不好,也弄不明白,如果PLC通信站号为1,程序下载不进去,如果通信站号设置为0就可以正常下载程序,触摸屏也要设置为0,触摸屏要是为0的话,那屏就不工作了,随你怎么按好象死机一样,改为1屏就能工作,但跟PLC不通信,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楼上:能发一个程序给我吗,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用别人发在网的程序都搞不好,也弄不明白,如果PLC通信站号为1,程序下载不进去,如果通信站号设置为0就可以正常下载程序,触摸屏也要设置为0,触摸屏要是为0的话,那屏就不工作了,随你怎么按好象死机一样,改为1屏就能工作,但跟PLC不通信,烦啊

一般屏就默认就好 默认好像是0 PLC改为1  然后你下载程序的时候 把通讯参数改一下 站号改为1就可以了 就不会出现程序下不进去的情况了

楼主:
谢谢楼上
  我想用第一个PLC做主站,第二个PLC做从站,二个PLC用RS485做通讯,在触摸屏上能修改从站里面的数据,也能启动从站里的继电器,请能否给个这样的程序及通讯如何设置,可以加微信吗,我发个红包给你买水喝吧,我的电话是1363257248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我想用第一个PLC做主站,第二个PLC做从站,二个PLC用RS485做通讯,在触摸屏上能修改从站里面的数据,也能启动从站里的继电器,请能否给个这样的程序及通讯如何设置,可以加微信吗,我发个红包给你买水喝吧,我的电话是13632572483

PLC别做主站 让屏做主站 这样系统好做点 台达的触摸屏没有用过 触摸屏的程序可能给不了你  PLC的可以写一个给你

网友B:
我去年做过一个项目,台大系列的PLC和触摸屏,一个触摸屏,4个PLC。具体思路是,触摸屏做主站,与4台PLC  485通讯,PLC之间再用另一路,也是485通讯,走两条485通讯线路,即可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去年做过一个项目,台大系列的PLC和触摸屏,一个触摸屏,4个PLC。具体思路是,触摸屏做主站,与4台PLC  485通讯,PLC之间再用另一路,也是485通讯,走两条485通讯线路,即可实现

你PLC之间是不是还涉及到了数据的交换了?这样才走了另外一条485的线?

网友B:
对啊,PLC之间数据有交互。如果你不用两个PLC之间有交互,直接屏做主站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啊,PLC之间数据有交互。如果你不用两个PLC之间有交互,直接屏做主站就行了。

PLC之间数据交换也可以在屏上面做的 用宏代码写就可以了

楼主:
万分感谢大家,我的要求是只那种通讯好做就行,用触摸用主站,其它二个PLC做从站,能在触摸屏是修改二个PLC里面的数据、能启动二个PLC里面的继电器,二个PLC也要互相能通讯,求PLC程序及PLC设置及触摸屏设置,谢谢13632572483

楼主:
请问台达资101里的这个程序可以吗,我按PLC 参数必要设置里的参数设置好的,可程序写不进去,PLC跟电脑不通讯,急急

楼主:
设置参数如下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那里设置不对,PLC通信站号为2,触摸屏COM2,PLC黙认站号也是2,但就是不通讯呀,改变不了2号站 PLC里面的数据,请各位多指教,附图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别做主站 让屏做主站 这样系统好做点 台达的触摸屏没有用过 触摸屏的程序可能给不了你 PLC的可以写一个给你
你好!麻烦你给我写个PLC程序,我搞了好几天了还是没弄好,就按你的意思做吧,好吗,万分感谢,麻烦你加下我微信呗,13632572483
我的屏是DOB07SS411 ,但只有一个COM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