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做N:N网络通讯,要不要修改辅助 继电器M 的锁存范围

楼主(2018-05-18):
如题:三菱FX3U 做N:N网络通讯,要不要修改辅助 继电器M 的锁存范围。三菱FX3U 做N:N网络通讯时主站链接继电器范围M1000---M1063,而参数设置里面默认锁存范围M500--M1023 二者范围有重叠,是否需要修改锁存范围

网友A:
不用,默认的就行

网友B:
个人建议改 为啥?
除非你开电时把通讯用的M都复位
否则容易造成程序运行非你所遇到的路线走

楼主:
把锁存范围改为M500--M999,会不会好些

网友C:
没有用过,学习了

网友D:
改改吧,上点把所用的区域都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改吧,上点把所用的区域都清一次!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