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题:四台电机启动

楼主(2018-05-18):
要求:用三菱、西门子的plc编程
1、四台电机,2台、2台长时间轮换运行,(启动时,一台电机启动20秒后,另一台电机才能启动)
2、任意一台电机故障,另外3台电机还是2台、2台长时间轮换运行,
3、电机故障时,自动切换到另一台
4、任意2台电机故障,一直运行,按下停止按钮才能停止
5、任意3台电机故障,只能手动运行
6、要求有停电保持,再次启动,从上次运行的电机循环启动

网友A:
这个这么简单的程序自己摸索一下即好!
手动切换好编程,自动转换不好编

网友B:
刚好做了 三泵程序,随便关掉一个泵 或者 发生故障 都会自动重新排列开泵顺序,

网友C:
程序不复杂 说的是各种随机任意 实际上都是给电机编号 再列出可能的情况 每种可能的情况满足条件则对应相关输出而已
电机不出故障,程序好写点,
问题是运行中,电机故障,要自动切换另外的电机自动运行,
这个有点头疼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D:
应该不复杂哇

网友E:
其实写起来也比较麻烦,情况种类比较多
今晚吃鸡!

网友F:
确实挺复杂的

网友G:
我太菜了表示看不懂,有沒有大神寫出來了,上傳過來看看唄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H:
梯形图写麻烦,用c语言写就好些

网友I:
出资悬赏吧,不然谁那么闲哈哈

网友C:
逻辑是不复杂 就是情况多了点 把所有情况列出来就是了 花点时间
电机没坏的情况下就是一个运行一段时间切换另一个 只要保证有两台在运行就好
坏了的话就肯定有检测信号的 故障信号报警就可以了 同样的 坏的话也是列出到底是哪个坏了 坏了几个
总之 情况是很多 慢慢捋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J:
我读书少,到底什么叫2台、2台长时间轮换运行?有一台故障只剩3台,另外3台电机还是2台、2台长时间轮换运行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K:
昨天看到想了一下,最复杂的部分就是坏了一个电机的时候,程序就不写了,大概逻辑说一下吧。4台都是好的时候,1010,0101或两台随意编号,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相互切换到运行就行。坏了一台的时候情况分几种,第一台坏的时候,运行顺序是0110,1100,1010这样,第二台坏的时候,0101,1100,1001这样运行,第三台坏,0011,1010,1001这样运行,第四台坏0011,0110,0101这样切换。坏两台就不用说了。
下载积分:+5(1593887)
下载积分:+1(w421635637)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yygzsm) 热心助人!

网友L:
很简单的,逻辑独立写,匹配电机程序单独写就可以了。和我做的能源管理程序类似!几十台空压机,几十台中央空调自动投入自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