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西门子200smart和博图V14有冲突吗?

楼主(2018-05-19):
我刚装的smart打不开,双击了没反应,以管理员身份打开也没用。不知道是不是和博图冲突了,我是先装的博图然后再装的smart,我电脑系统是WIN10企业版的,按理说也不会是系统的问题啊。各位大佬遇到过这情况不?

网友A:
有冲突的,一个装到虚拟机

楼主:
]这么麻烦吗
那我现在要是把博图和smart都卸载,下次要用哪个软件就装哪个,后面还能装的上不?不会因为卸载不干净导致装不上吧

网友B(2019-02-13):
我安装时没有冲突,应该没有吧

网友C:
我的是WIN7的 ,装了SMART和博途V14 SP1,没冲突

网友D:
win7系统两个装好后没冲突的,WIN10系统这两个之间会有冲突,解决方法就是把200SMART的软件装到虚拟机里运行。

网友E:
我WIN 7 64位系统,这两个软件都装了,没见有什么问题。

网友F:
WIN7 32位64位旗舰版 没有冲突,估计是不应该有冲突的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