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各抒已见。

楼主(2018-05-19):
用FX3U PLC 给汇川伺服电机发脉冲,汇川对应的 H05 15 (脉冲指令形态) 0- 脉冲+方向 , 正逻辑 。 1 脉冲+方向 负逻辑。 当我伺服驱动器选择0的时候,(我用 YO Y4) 走JOG+ 时 (Y0 有输出) 走JOG- 时 (Y0 Y4均有输出),无论走JOG+ 还是JOG - 伺服电机都只朝一个方向转。当我伺服驱动器选择 1 脉冲+方向 负逻辑时。在走JOG模式。伺服电机就可以正转和反转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正逻辑和负逻辑有什么区别呀?前辈们!

网友A:
正逻辑:方向口为0时反转,PLC D8340减小。负逻辑:方向口为0时正转,PLC D8340增加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B:
没有用过汇川的伺服,不过依据三菱伺服电机的参数设置经验,你描述的正反逻辑只是改变电机转动方向,所以你的驱动器可能有问题。。。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plc输出正常啊,伺服参数问题

网友D:
我也在用汇川的伺服,不过我修改的是旋转方向参数H0202,现在发现每次点动后伺服电机来回抖动几下,就原位不动了,是哪里参数没设好?

网友E:
打客服电话

网友F(2018-06-21):
伺服貌似有一个参数叫禁止反转,,,是不是这个参数设置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