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脉冲当量计算通过细分可以一个脉冲走0.01MM吗?

楼主(2018-05-19):
步进的步距角为1.8度 丝杆的螺距为5MM 怎样细分才能做到一个脉冲走0.01MM ,伺服通过调分子分母可以做到,不知道步进是怎样做的。如图及计算软件分享
下载积分:+1(竹风凉)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咗臉ヅ微笑ぺ)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A:
做不了,要做到脉冲当量为0.01mm,那么5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细分数为2.5才可以。可以做到25细分,每转5000个脉冲,脉冲当量就是5mm/5000=0.001。 应该是这样算的吧
下载积分:+1(咗臉ヅ微笑ぺ) 对的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B:
另外还有个问题,老的步进驱动器上的细分是指200的倍数,如细分是2的话,就是2×200=400脉冲/转,但是现在的步进驱动器上的细分拨码直接对应的就是xxx脉冲/转,如1000细分,实际就是1000个脉冲/转,所以这个公式还是只适合老步进的,对新的不适应。

网友C:
一楼软件很好,下载了留着用,谢谢楼主
操蛋的工控行业,为了碎银几两,又不得不搞它

网友D:
老掉牙的计算方法了,以前的步进驱动器才会设定多少细分,现在的驱动器都直接是多少脉冲一圈的。要么你是用单片机驱动,可以用这个软件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