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P82.4放置已经定义好的电缆 出现的小问题,有知道的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18-05-19):
就是我在部件库建立好了一个 4心电缆, 然后在图纸中放置这个电缆时出现了问题
如果一根导线的两端都是设备的话,这个电缆 能用
如果导线的一头有中断点的话,这根电缆就不能用了,怎么回事?
如下:W1 W2两个电缆,W1标志的导线有一头是中断点, W2两头都是设备,
但是出现了W1不能在图纸中出现 ,W2却可以 。已经选择了全部重现分配都不行。

网友A:
针对W1编号的电缆,你这个中断点要和别的中断点关联起来。而且中断点必须要有接线的地方,比如端子,设备等。否则逻辑上是错误的!所以,W1不会生成电缆报表!
下载积分:+2(2310036294)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