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工业显示屏如何显示自动化生产线数据

楼主(2018-05-19):
现有一条完成的自动化生产线,用的三菱PLC+三菱触摸屏,想把整条线的运行信息在大显示屏上投放出来,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显示屏和plc通讯不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要想够大又不能花太多银子最好的办法就是用LED屏,单色的价格不算高,如果想更嗨可以用彩屏,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02546.html
工业显示屏如何显示自动化生产线数据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