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三菱Q系列编程

楼主(2018-05-19):
三菱Q系列有没有回原点指令?就如fx系列中的ZRN指令

网友A:
有,ZP.STSR,定需要有定位模块,QD75或更高级的模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查看Q系列说明书就知道啦

网友C:
定位模块有专用指令

网友D:
查手册,你想的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