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触摸屏改变PLC上定时器中的时间?

楼主(2018-05-19):
触摸屏为TPC1061Ti,PLC为s7-200,要做一个定时开灯关灯的程序,可以在触摸屏上改变开灯关灯时间?求助,谢谢

网友A:
把PLC时间读出来跟你设定的时间做个比较,相同则输出一个Y控制灯!

网友B:
可以设置开灯的时间段,对比当前时间,当前时间在开灯的时间段内就输出对应Y。1楼的会因为开机的不确定而出现不开灯的情况

楼主:
我想做的是那种通过点击向上或向下的按钮来调节开灯时间的触摸屏

网友C:
触摸屏编写一个寄存器,只需要改变寄存器里面的值就可以改变开灯时间

网友D:
这个很简单的,程序中定时器的计时时间寄存器在屏幕上做出来,可读可写就可以了。

网友E:
把你定时器的输入值,放到触摸屏上关联起来
今晚吃鸡!

网友F:
在程序里面用一个寄存器代替定时器的时间设定,然后用触摸屏来改变寄存器的值,来改变定时的时间

网友G:
应该已经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