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细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5-19):
步进电机细分是什么意思 伺服可以调节齿轮比 步进电机要调试什么

网友A:
通过细分可以设置步进电机旋转一周所需的脉冲数量 这样就可以通过脉冲控制步进电机转的位置

网友B:
实际就是没有设置电子齿轮的功能,有点像三菱伺服控制器的PA05,每转脉冲数有点相似。

网友C:
可以理解为把步进电机的步距角进行拆分

网友D:
问度娘,好像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同意4楼

网友E:
细分可以设置步进电机旋转一周所需的脉冲数量,相应可以设置电机的精度

网友F:
乘以细分倍数
今晚吃鸡!

网友G:
注意细分与电机转速和脉冲频率关系,我也是发帖后搞明白的。

网友H:
细分就是电机旋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

网友I:
个人的理解就是细分就是精度,因为细分越大,每转脉冲数越大,那么每个脉冲对应的距离就越小,精度就越高

网友J:
活到老,学到老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K:
伺服需要调节齿轮比 步进同样的原理啊
普通伺服转1圈电机需要10000个脉冲而步进电机的步数(每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是都可以靠驱动器上的拨码来调节的 可以调成2000步 3000步 5000步 10000 步120000步都是可以的 这些数字就是步进电机转动一圈需要的脉冲数

网友L:
但是电机转一步的角度是固定的,改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