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读出的程序有黄色部分,不显示梯形图

楼主(2018-05-19):
各位大师,GX Developer读出程序中有黄色部分不显示梯形图,转语句表可看到,怎么修改转换能正常显示梯形图,

网友A:
谢谢分享,肯定有大师能解

网友B:
把梯形图显示触点数改大一点,另外最后一行程序没写完

楼主:
谢谢2楼无私的协助

网友C:
用GX Works2软件打开

网友D(2018-07-07):
吧显示从9步改成11步就可以了

网友D(2018-10-29):
把显示触电数增加就行了

网友E(2018-12-07):
转成语句表肯定能看到

网友F(2021-0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