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串并联

楼主(2018-05-19):
最近有个项目上面要几个接近开关同时碰到之后才能动作。我想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类似于安全继电器,但是价格便宜一点的。用接近开关驱动继电器然后串并联,接线麻烦了点。

网友A:
我们做的非标设备,一直都是并连在使用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以找一些电源电压比较宽泛的接近开关,串联起来使用,一般接近开关串3个是没问题的,如果需要大于3个,再用继电器串联起来,2个继电器可以实现6个接近开关串联。

网友C:
一:如果有PLC就不会这么麻烦!直接程序里面可以解决;
二:没有PLC可以实现好几个接近开关(三线制)的直接串联(看直流稳压电源的输出功率要大于传感器总电流的总和),输出接另外一个的电源(0V共用)------我用过这种很好用,并联的话就没有必要了;
三:接近开关直接驱动普通继电器(前提是看看继电器的电流是否在接近开关输出电流的范围内),然后实现继电器串并联;

网友D:
我用过6个松下的感应器串联,非常正常。

楼主:
三线的接近开关怎么串并联啊?
https://wenku.baidu.com/view/c9f32b1c59eef8c75fbfb395.html

网友E:
欧姆龙的4个串联用着一直没问题

网友F:
串联需要第一个得电第二个才能工作,以此类推吧?

网友G:
最好是在PLC里面做,我这有个哥们把两个磁性开关串起来了,接了一个PLC控制点,特么的能把人调死
今晚吃鸡!

网友H:
做好做,调试改造会累死人

网友I:
串联可以是可以,不过调试的时候比较麻烦,还有万一其中一个接近开关故障,和其串联的接近开关都不能正常工作,排除故障时也很麻烦。你或你的家人可能会获得维修人员的诚挚问候,所以该方法谨慎使用。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