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插到MT6071iP,没有反应?

楼主(2018-05-19):
换了两个U盘,一个USB2.0的,一个USB3.0的。
两个插到MT6071iP上都没有反应!
二两个U盘都是好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办?我想下载屏幕里面记录的数据。
我是菜鸟。

网友A:
你U盘的格式不对,你将U盘格式化,格式化时选择FAT32格式。再插上U盘就可以识别的

网友B:
用容量小点的U盘格式化,试试

网友C:
上面1、2楼的是正解!

网友D:
捡经验来了

网友E:
开机的时候插U盘,不要插了再开机。

网友F: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