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每个扫描周期判断数据寄存器的值被修改

楼主(2018-05-19):
写了几行测试了,不稳定,有时候能检测到数据有变就执行相应动作,有是没反应,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此简单

网友B:
时序反了,把比较指令的程序段放在赋值指令的上面,先扫比较,再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序反了,把比较指令的程序段放在赋值指令的上面,先扫比较,再赋值
谢谢指点,经测试比较放上面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