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禾川3X交流伺服驱动器使用软件调试增益的具体步骤时怎样的?

楼主(2018-05-19):
请教大师们:
我第一次用伺服做的项目,伺服用的是禾川3X交流伺服,400W,直线运动,设备在公司调试时没有出现震动现象,现在设备到客户那边安装好了,在试机的过程中出现伺服的速度在百分之七八时就有明显的震动,导致定位不准发生。我想用禾川伺服调试软件 Servo Studio进行增益优化调整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于我是第一次做伺服的项目,没有过伺服增益调整的经验,所以在此诚恳请教各位大师说说伺服增益调整的步骤时怎样的。或者有那位大师用过禾川 Servo Studio软件调整过增益的,告知小弟更好。

网友A:
个人经验,私服遇到这类的情况,PID三个参数都往小调。自控里面讲,系统振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