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奇葩怪事,三菱q系列PLC通讯和电脑怪问题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楼主(2018-05-20):
现在在家里面用的是单相220 的电源都是共用,有Q系列的PLC,一套三菱J3伺服,一个电源开关。只要我把伺服上电,PLC和电脑就马上通讯不上掉线,再也连不上,我把伺服断电,又能通讯上,见鬼了,以前用J2S伺服从来没有试过那么奇葩事情。

网友A:
伺服漏电吧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楼主:
都接地了

网友B:
你那通迅线或电脑抗干扰能力太差了。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楼主:
今晚换台笔记本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就是通讯线问题?

网友C(2018-09-23):
应该是通讯线抗干扰能力差,换带抗干扰的线试试。
求救奇葩怪事,三菱q系列PLC通讯和电脑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