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无法安装S7 -PLCSIM

楼主(2018-05-20):
PLCSIM安装总是提示your system has not been modified,网上说是要删除注册表中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我在注册表也确认没有了,安装还是这样提示,崩溃啊,有没有哪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帮帮忙,感谢!

楼主:
提示错误是这样的

网友A:
此仿真是集成在step7里面的。需要先安装step7软件才可以的。

楼主:
装了,装的是STEP7_V5.5_SP2.

网友B:
你可以先安装博图,比如v13,然后再安装S7-PLCSIM,两者版本要一致,比如都是v13 sp1,我在win7 x64下安装好的。你可以试试。当你删除注册表中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不要重启电脑,直接安装,因为你重启后这个还会出现。

网友C:
4楼的正确,删除注册表中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文件,就OK,

楼主:
回复4楼帅哥,应该不是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的问题,我把所有control下的都删了还是不行。博图没用过,是不是跟simatic step7使用一样的?能编辑s7-300工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