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sret指今怎么读?

楼主(2018-05-20):
三菱sret指令怎么读?百度不到,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就是子程序返回指令,子程序调用完了最后加一条SRET指令返回到主程序。

楼主:
大神,怎么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子程序返回指令,子程序调用完了最后加一条SRET指令返回到主程序。
嗯,怎么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