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0):
我的这几行程序思路是将一个D10寄存器在当前扫描周期传送给D0,下一个扫描周期传送给D1。同时在每个扫描周期比较D0与D1的值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就判断是D10的值被修改,然后自动执行相应的动作,经过测试有时可以,有时没反应,难道是我的逻辑有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就想不通呢?

网友A:
看看这样行不行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自己在顶一下,如果有像高级语言中的"change"函数那就简单了,望各位大师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样行不行

大师啊,你这样写,我试了10次,10发全部OK!太感谢了!回头我在多试试

网友B:
没搞明白你的需求,如像二楼那样,不如直接LD<>D0 D1 OUT M0就好了,要转那么大个圈?

网友C:
热心人还是N多!值得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搞明白你的需求,如像二楼那样,不如直接LD<>D0 D1 OUT M0就好了,要转那么大个圈?

比如说,我的D10 是需要通信写入变频器的数据,平时D10的数据未改变时不执行通信写入,而我在触摸屏上任意时刻修改D10的值,PLC就自动执行通信写入,而不需要再加一个什么确定或写入的按钮,这样就很智能嘛

网友D:
用比较指令啊

网友E:
如果是条产生的话就捕捉条件的上升沿。如果是通讯给定值的话得转移到另一个寄存器(b),在用这个寄存器与当前寄存器比较,然后再将当前寄器转给寄存器(B)。你这样试试看对不对。

网友F:
我做过这样的程序,不需要变址。

网友G:
把你文字写的转换成程序就好了

网友H:
1、从设备读取寄存器值
2、比较预设值与读取值是否一致,不一致写入数据
假设D0是设备内数据,D1是暂存寄存器,D10是预设值
MOV D0 D1
<> D1 D10 执行写入指令

网友I:
m0继电器闭合断开会将d10数据传给d0和d1?我也是菜鸟

网友J:
D0 旧值,D1新值 ,触摸屏写入到D1, M0上升沿执行通信任务
LD M8000
AND<> D0 D1
MOV D1 D0
PLS M0

网友K:
集思广益啊。。。

楼主:
感谢大家,还这么关心这个话题,其实这个问题对高手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不过我们作为业余编程爱好者,有时一个很小的问题,常常是思维打不开,容易,钻进死胡同,感谢各位师傅的,各种思路,本人受益匪浅,感谢工控人家园!

网友L:
学到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