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0):
大家看一下这个电机是怎么烧的。图片只有一个。

网友A:
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可能性:
1、轴承坏了
2、端盖孔大了
3、轴弯了
4、定子变形了
5 、端盖没有装到位

网友B:
扫膛烧的,这个电机报废了

网友C:
有杂物???
隔行如隔山

网友D:
2楼说的对,行家。

网友E:
扫堂了,轴承问题

网友F:
转子都磨损了,肯定轴承散架咯

网友G:
扫膛如此厉害,轴承和端盖如此完好,怎么回事?

网友H:
看你的端盖和端盖轴承这么好,难道端盖和电机不匹配,烧成这样,相当于端盖这一段整体偏心了。怎么装上去的?

网友I:
轴承盖磨损,去襄套

网友J:
引用楼主cyh1986于2018-05-20 17:25发表的 帮忙看一下这个电机是怎么烧的 :
大家看一下这个电机是怎么烧的。图片只有一个。 [attachment=222381]

转子一端烧成这样!不过应该还可以用滴。
在没有得到你的数据之前,大家都只是猜测而已!
你要把你相关数据发上来------
首先你要给出你那边的数据,比如数据如下:
一:你那边轴承是否坏了(一般偏心);
二:你那边定子是否有损坏;
你这样叫我们猜是什么意思???
考大家智商吗?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K:
转子扫堂,轴盖磨损,襄套或喷缸加工

网友L:
轴承看着是好的 这个转子的伤是新伤还是旧伤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M:
扫膛,坏轴承了可能

网友N:
高手如云,学习了

网友O:
帮忙看一下这个电机是怎么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