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0):
请教三菱PLC FX系列哪些有支持RS485 Modbus

另外有Modbus电子手册可参考?

网友A:
MODBUS是协议 一般都是支持的 RS485通讯物理方式 你需要加扩展模块才能实现

网友B:
都支持 只需要你加一个通讯模块而已

网友C:
加485适配器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三菱任何系列的PLC都支持。不同的是,所用的硬件模块种类有:一是用RS485BD功能板,每种系列PLC的功能板不能通用。例如,FX1S要用FX1N-485BD,FX2N要用FX2N-485BD,FX3U要用FX3U-485BD。BD功能板价格便宜,但是,接线时首选4线制连接,如果用2线制连接,要想办法避免回波信号。编程都要用RS指令(复杂)。二是用RS485ADP适配器,每种系列PLC的适配器不能通用。编程用FROM/TO指令,FX3U还可以使用[MOV Un/Gm]指令。三是FX3U可以使用FX3U-485ADP-MB模块,编程使用ADPRW指令,编程简单。使用ADP适配器,硬件价格贵,编程简单。FX1S、FX2N只能做MODBUS主站,FX3U可以做主站、从站。目前官网上能下载相关手册。

网友E:
都支持的,不同系列的PLC要配置不同的485通讯卡,现在三菱最新版的PLC  FX5U就内置485通讯功能,直接连线就可以。。
  • 下载积分:+1(工控小曾)

网友F(2018-10-08):
    不懂别瞎扯淡!FX3系列的才支持modbus,3以下的只支持自由协议、计算机链接协议等;其中计算机链接协议跟modbus有点相似,校验用的是和校验;但3以下的没有和校验功能,3系列的才有;计算机链接最多16台;modbus可以32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懂别瞎扯淡!FX3系列的才支持modbus,3以下的只支持自由协议、计算机链接协议等;其中计算机链接协议跟modbus有点相似,校验用的是和校验;但3以下的没有和校验功能,3系列的才有;计算机链接最多16台;modbus可以32台;

    modbus只是一个协议,
    自由协议只要按modbus的协议发送报文,可以完全支持RTU或者ASCII。
    和校验或者CRC自己写个校验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H:
    有这样的第三方模块,PLC的串口转成MODBUS-TCP,或者PLC的以太网协议: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