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J4伺服J3互换模式如何恢复到J4模式

楼主(2018-05-20):
各位同仁:
之前有个J4-B的伺服定位模块用FX3U-20SSC-H参数设置成了J3互换模式,现将PLC换成了Q,定位模块改成了QD77MS2。用MR-configurator连接,想把J3互换模式改到J4模式,不知道怎么修改了。新建机种J4-B时,无法连接伺服放大器,因为此时为J3互换模式;新建机种J3-B时,可以连接,但是把PA01改为H1000后,还是一直跳3E.1报警(运行模式异常)。现在是束手无策了,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全部初始化回到出厂值也行。

网友A:
好像要在QD77MS2里选择SSCNETIII/H
lishunlong86

网友B:
1,2楼综合起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1.2楼正解

网友D:
usb 连接电脑,打开伺服软件,直接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