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0):
各位同仁:
       由于控制柜宽度不够,所以分了三个基板
       第1基板:Q35B,Q63P,Q02U,QX80(4个),QY80(1个)
       第2基板:Q55B,QY80(2个),QY68A(1个),QD77MS2(1个),QJ61BT11N(1个)
       第3基板:Q52B,QJ71C24N-R2(1个),预留1插槽
       第1,第2基板通过电缆QC05B连接,第2,第3基板通过QC12B连接。

症状来了:上电后QJ61BT11N没电,其余模块都有电,PLC诊断报错1401。通过PLC参数-I/O分配设置-PLC数据读取,没找到第3块基板。将连接第3块基板的电缆拔掉,第1,第2基板都能读出,包括上面的模块。算电流Q63P 6A能带的动这几个模块。脑袋大了,请教各位同仁了。

网友A:
你这情况感觉是电缆线过长,电压有压降,建议将Q55B换成可带电源的基板,补充一个电源!

网友B:
基板跳址弄了没有?

网友C:
这个故障是基板地址跳线没有跳,

网友D:
楼上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