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0):
请教下师傅们,我用宏指令切换画面为什么编译过不了。谢谢

网友A:
上圖不是說宏指令未定義了
朋友我还是没懂,宏指令我就用读取PLC里的值,然后给LW0一个值切换画面。变量我都定义了short.。不知道哪里还需要定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上圖不是說宏指令未定義了

可以看看你的宏指令內容嗎?其實PLC切換畫面可以不用寫宏指令的
不好意思,我没保存删掉了。切换界面不用宏吗?屏切换界面加密码也可以实现吗 师傅可以详解下,谢谢    宏的执行方式是全部执行指令函数全部指令一遍是吗?不是跟plc一样循环扫描是吧

网友A:
方法很多,說說看你的需求吧,提供我的作法給你參考,沒用PLC切換畫面也沒有用宏指令,有密碼保護。
热心助人!谢谢
附件: Test.rar (494 K) 下载次数:546
  • 下载积分:+1(liudongtian) 真诚感谢!

网友B:
    直接在PLC里给个值给寄存器,然后在屏那里切换窗口取PLC寄存器的值不是简单快捷一些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PLC里给个值给寄存器,然后在屏那里切换窗口取PLC寄存器的值不是简单快捷一些吗?

    是這樣沒錯,但是如果還要加上密碼就要在PLC寫好再給值到寄存器,或是在HMI裡做權限設定或寫宏指令。

网友C:
    威纶手册上有的,你自己仔细看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