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触摸屏自带的开关和指定PLC的开关区别

楼主(2018-05-21):
就是想请教一下师傅们触摸屏自带开关或寄存器的具体使用方法,本人自学,手册实在是看不懂了,在触摸屏上指定PLC的开关如X1这个可以理解,但要用触摸屏自带的开关替代PLC开关怎么操作,原理是什么,希望有时间的师傅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同问,同样的问题

网友B:
用plc软元件 如m

网友C:
屏幕可以直接操作辅助继电器 可以省去很多输入点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