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1):
有个分割器圆盘,有十二个工位,圆盘停止时,同时进行十二个工位的加工,我想用SFC步进进行编程,但十二个工位是同时进行的,所以要用到并行分支,也就是说要有十二个并行分支,但是,三菱SFC中好像对并行分支有限制,最多8个分支,这个问题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
不太明白,能否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huxinhutu于2018-05-21 10:55发表的 步进SFC使用的问题 :
有个分割器圆盘,有十二个工位,圆盘停止时,同时进行十二个工位的加工,我想用SFC步进进行编程,但十二个工位是同时进行的,所以要用到并行分支,也就是说要有十二个并行分支,但是,三菱SFC中好像对并行分支有限制,最多8个分支,这个问题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
是不是说我可以开几个SFC流程,然后把每个块的初始条件弄成一样。这样就可以实现十二个工位同时并行运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说我可以开几个SFC流程,然后把每个块的初始条件弄成一样。这样就可以实现十二个工位同时并行运行了。

当然可以

网友C:
3u的sfc不支持在线写入,,调试的时候烦死你

网友D:
可以啊!但是FX系列创建了SFC程序,就不能创建梯形图了!是吗?
宜宾工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但是FX系列创建了SFC程序,就不能创建梯形图了!是吗?

可以啊

网友D:
要多少可以自己设置的哈!
宜宾工控

网友D:
哦!是另外创建梯形图块!
宜宾工控

网友D:
FX系列是不是这样妈吗!Q系列可以创建多个语言程序块,
宜宾工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啊!但是FX系列创建了SFC程序,就不能创建梯形图了!是吗?

可以的,建项目时选梯形图才不能新建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建项目时选梯形图才不能新建别的。

哦!看到了!谢谢!
宜宾工控

网友G:
LD M0 SET S100
STL S100
LD M1````````````
````````SET S101
STL S101
````````SET S102
RET
不要弄树状分支的形态,看的头痛

网友H:
SFC看起来好像简便,其实用起来并不好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要多少可以自己设置的哈!

大神可以图示这个在哪里设置吗

网友D:
增加横例数就可以!
宜宾工控

网友J:
SFC看起来好像简便,其实用起来也简单方便,尤其现场修改程序及其方便,在维修维护方式下查找处理简洁快速
  • 下载积分:+2(kcai_fly) 好贴好贴!

网友K(2018-06-20):
    不太明白,能否详细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