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位状态设置元件去覆盖整个窗口

楼主(2018-05-21):
就是设置一个密码登录,在没输入密码时我们不能看见位状态设置元件覆盖的参数设置,登录密码后我们让位状态设置元件消失,进行参数设置
但是我遇到的情况是覆盖后我点击其他地方,仍然可以设置参数,虽然我看不见参数设置的名字,但是我可以点击后会出现键盘输入

网友A:
威倫的嗎?直接設定權限就好了

楼主:
我知道可以直接用权限做,也可以用宏指令做,但我们老板非要用这样的方法做,我就是问一下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做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可以直接用权限做,也可以用宏指令做,但我们老板非要用这样的方法做,我就是问一下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做么
這樣可以嗎,輸入密碼後讓 LB0 ON,就可以設定,LB0 OFF不能設定也看不見,你去按他也不會有反應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用另一个软件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