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1):
有大神知道变址指令如何灵活运用吗?例如x1第一次导通触发m0,m0触发c1计数,c1保存在d2。x1第二次导通触发m1,m1触发c2计数,c2保存在d4。x1第三次导通触发m2,m2触发c3计数,c3保存在d6。以此类推,触发100个计数器,然后循环。x触发m值我用译码写的,但是在触发计数器和d值用变址如何写?望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A:
計數器好像不能變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計數器好像不能變址

可以变址,刚刚试过了。
大神为什么在软件模拟的结果和你不一样,只有c0计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变址,刚刚试过了。

我用FX3G試,不行,用FX3U可以,用3U寫完程序後,改變PLC類型成3G又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