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关于硬件论文的问题,求解(基于伺服电机的位置系统)

楼主(2018-05-21):
小弟的本科论文,基于PLC的伺服电机位置控制系统,PLC用的S7-200 226,伺服电机是台达ASDA-B2。论文大致写了PLC和伺服电机的发展史,和硬件电路,其他的不知道怎么写,导师是个甩手掌柜,求解

网友A:
要写一些硬件上的区别,比如单片机和PLC之间的优缺点,为什么用PLC而不用单片;伺服步进、异步之间的优缺点,为什么用伺服而不用步进和异步进行定位。反正就是有用没用的写一堆,尽量显示出用PLC控制伺服进行位置控制的优点,千万别写着写着把自己给反驳了就行。
下载积分:+1(dushengkun)

网友B: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C:
毕业论文不是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吗?写这一堆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