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2):
各位大神,有个复杂的问题帮忙看下。

用三菱伺服电机 HF-KP43(P=400W,V=3000r/min)连接齿轮A(齿数Z=22),齿轮A与齿轮B啮合(齿数z=264).也就是说,传动比i=12.

那么问题来了,求齿轮B最大角速度?资料给出来的最大角速度是w=0.84rad/s。

请问以上条件可以算出齿轮B最大角速度吗,怎么算?如果不行,那又缺什么条件?角速度除了跟伺服电机有关,跟编码器有没有关?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哈

网友A:
电机转速3000r/m,换算后就是50r/s,与电机连接的齿轮的转速与电机相同(前提是齿轮A与电机是直连,或齿轮A与电机之间的减速比是1:1),再齿轮A和齿轮B之间的齿轮比是1:12,所以当伺服达到额定转速时,齿轮B的转速是50/12≈4.16r/s,换算成角速度应该是50/12×360=1500°/s,按照弧度与角度的换算关系:1°=π/180,那么1500°/s=1500×π/180≈26.18rad/s。
计算机构最终的最大输出角速度、转速等,一般都是只要知道电机额定转速、机械上的硬件齿轮比就可以了。
换算成角速度应该是50/12×360=1500°/s,再换成弧度的话应该是8.33rad/s,

你好,感谢你这么用心的回答。上面那段计算用的是哪个公式,看不懂,还望赐教。

我百度的转速换算角速度公式是W=2πn,那齿轮B我计算w=2×3.14×(50/12)=26.16。你看看,我错在哪里?

楼主:
齿轮A与电机是直连

网友B:
电机直连齿轮A  那么电机和齿轮A角速度相同    知道电机转速即可算出齿轮A的线速度   齿轮A的线速度和齿轮B的线速度相同

齿轮A的线速度除以齿轮B的分度圆半径就是齿轮B的角速度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