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触摸屏显示电流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8-05-22):
如题,具备的条件有:自动化生产线,CC-LINK通讯,伺服电机用运动控制器CPU和伺服放大器控制,用mt develop2能够读取处各轴电机的波形图,产线的触摸屏有电流的实时值;
要求:新增触摸屏实现对这些电机电流的实时波形显示。。。。
结果是:我哭了,不太会啊,大神们帮帮我吧

网友A:
驱动器里面有事实电流,读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刷新频率肯定不能有多高,毕竟你那么多的一起通讯。
比较小白,大神,能说说怎么读驱动器里的电流呢,再弄成波形了,要是有空点拨几下吧,我想说我基础很差。。。

楼主:
大神,多多帮忙啊,小弟

楼主:
看到趋势元件了,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