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2):
哪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防止零线断线啊?

网友A:
还是没有理解您的意思!是总零线还是单台配电柜里的?一般照明是火线与零线及地线都是一样粗的,这种情况怎么会断零线呢?现在工业上用的都是TN-S, 在电房,地线再与零线并联的,所以真的要做防护电路,只能在零线与火线之间做文章了,思路是这样的,在所要保护的电路中,在零线与地线之间装一个220V 继电器,当零线断的时候,零线与地线的电压上升,继电器吸合,触发主交流接触器吸合并自锁,主触头将零线与地线短接并报警,这样就可及时根据生产安排修理,也不会因断零线造成电器烧坏!

网友B:
就一条:满足机械强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有理解您的意思!是总零线还是单台配电柜里的?一般照明是火线与零线及地线都是一样粗的,这种情况怎么会断零线呢?现在工业上用的都是TN-S, 在电房,地线再与零线并联的,所以真的要做防护电路,只能在零线与火线之间做文章了,思路是这样的,在所要保护的电路中,在零线与地线之间装一个220V 继电器,当零线断的时候,零线与地线的电压上升,继电器吸合,触发主交流接触器吸合并自锁,主触头将零线与地线短接并报警,这样就可及时根据生产安排修理,也不会因断零线造成电器烧坏!

请教您这个继电器的吸合电压是多少伏呀?

网友D:
零线不接开关,只控制火线,这样不会断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有理解您的意思!是总零线还是单台配电柜里的?一般照明是火线与零线及地线都是一样粗的,这种情况怎么会断零线呢?现在工业上用的都是TN-S, 在电房,地线再与零线并联的,所以真的要做防护电路,只能在零线与火线之间做文章了,思路是这样的,在所要保护的电路中,在零线与地线之间装一个220V 继电器,当零线断的时候,零线与地线的电压上升,继电器吸合,触发主交流接触器吸合并自锁,主触头将零线与地线短接并报警,这样就可及时根据生产安排修理,也不会因断零线造成电器烧坏!

1楼的朋友可以说思维是已经朝那个方向想了,不错,有一个地方还是说错了,当零线断的时候,应该是火线与地线的电压上升,而不是零线与地线的电压上升,我们公司的电柜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F:
重复接零吧。

网友G:
总零线断线,断线后的单相设备电压上升,这样很容易烧损用电设备,一般在动力柜中零线的截面积与相线的面积相同,而且不后移动,如果,是小的控制箱零线通过开关,这样就容易造成零线断路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E:

1楼的朋友可以说思维是已经朝那个方向想了,不错,有一个地方还是说错了,当零线断的时候,应该是火线与地线的电压上升,而不是零线与地线的电压上升,我们公司的电柜就是这样做的。

总零线断了   零线相当于通过设备和火线接通   零线是带电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I:
很简单,根据接地类型,采用重复接零或重复接地。

网友J:
赞成9楼,采用重复接零或重复接地。PLC的接地条件允许最好采用单独的接地线
独自漂泊

网友K:
按设计规范设计,施工过程按规范搞,搞好三相负载平衡。

网友L:
断零是要触电滴。。。。

网友L:
零线尽量不要经过空开一类的开关吧,如果中间被老鼠咬断那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