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伺服怎么在速度模式下控制多段速的转换

楼主(2018-05-22):
请求大神帮助:
三菱伺服,(转矩限制50%)在100%速度下运行滑台,当接触到负载时转换到30%的速度,(就是快进转工进)不通过外部开关信号转换,就是接触到负载时通过什么信号转换,请大神指教。

网友A:
q系列?什么定位模块?

网友B:
监控伺服电机的当前转矩,电机在没碰到负载之前的转矩肯定会比碰到负载时的小,这样的话,在程序里做个判定,当电机的实际转矩大于多少的时候,通过PLC里面的更改当前速度的指令,来改变伺服电机的速度。

网友C:
伺服电机不是靠脉冲来调整速度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不是靠脉冲来调整速度的吗?
脉冲调速只是位置控制时的调速方法而已,如果使用速度控制方式或是转矩方式的话,需要用模拟量进行控制,一般是±10V对应的是±1500-±3000转(根据电机类型而定),像楼主这种设备,建议使用位置+转矩方式,前期先用转矩控制方式,当转矩达到设定转矩时,说明已经到达预设位置,然后转为位置控制,这样的话,前期转矩控制时,通过模拟量给一个速度限制值,即在达到预设转矩之前,最大速度只能达到某一速度值,当切换为位置模式时,再通过脉冲定位的方式根据脉冲频率来控制速度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