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西门子触摸屏USB迷你B接口作用

楼主(2018-05-22):
这个的作用写着是调试用,能不能用来下载程序呀!
图片中的这个迷你接口B,图7的位置。

网友A:
可以的,亲测可用,在hmi触摸屏开机设置还有博图软件连接选项中都要对应上,哦,对了,一定要先查看PC/PG接口哦

网友A:
我还是给你看一篇文档吧,文章最后末尾处有惊喜
Comfort-Panel-(精智系列面板)下载参考手册.pdf